华硕X550 (X550CC板号)进水 电流0.24维修

楼主(2016-02-28):
     同行的机子 才开一看主板N桥旁边和显卡供电位置进水腐蚀,清理一下充电开机电流跑0。24,测的各电压基本都有就显卡供电 和CPU集显供电没有 。。。。。。当表笔触碰JJ 1A 16脚控制IC的第16脚时电流有变化,还伴有很轻的电流鸣叫,此脚经过一个电阻另一端有19V经过电阻到16脚就没有19V了 查JJ 1A资料没有,就凭经验修咯,先找个100K的电阻装上通电测的16脚有19V了,在开机点喽0.85-0.94--1.20华硕LOGO出现,既然这样我估计此电阻应该10欧姆-10K的,随便找了个33欧姆的电阻装上OK 。此机修复!

网友A:
进水的修好都不稳定啊。你保多久啊?

网友B:
可以哦。。。楼主。。修好了。。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是电流上到1。07的。。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修好都不稳定啊。你保多久啊?

保修一个月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哦。。。楼主。。修好了。。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是电流上到1。07的。。不显

你的也是进水了啊

网友:
就是没有资料,不知道这个16脚是什么脚,具体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复率还是可以的,就是得要细心,

网友:
进水机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好修的,加分支持发贴。

网友:
这款机器难修。

网友:
看哇按楼主的帖子学习到了不少 谢谢

网友:
这个放大镜不错,拍照拍出来都那么清晰。

网友:
铁板都让你修好了

网友:
别的先不说,楼主这头像是真亮了

网友:
camera nét căng ha

网友:
凭经验,经验好丰富啊,学习了

网友:
对asus只有点位,没图纸来修,经验真的很重要

网友C:
16脚是频率设定脚  这个电阻是820K的  电阻太小的话 估计用不久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6脚是频率设定脚  这个电阻是820K的  电阻太小的话 估计用不久啊

这样吗,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吧 因为我装100K的电阻也是这样的电压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修机器的速度也太快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吗,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吧 因为我装100K的电阻也是这样的电压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正常好像是6点多伏  不过能用就行  过了保修就好    兄弟 你的头像不错哦

网友:
捡钱的机子啊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电路基础很扎实 俺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吗,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吧 因为我装100K的电阻也是这样的电压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100K的可以,但是你的33欧是太小了啊

网友:
进水机,一般只要细心点啊,一般是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