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微短路 电流0.143A

楼主(2016-02-28):
联想Y470
板号:QIQY2LA-6884P  Rev:1.0        维修时间:2016/02/26
故障:微短路  电流0.143A
插电待机0.143A,主板有短路,拆机,拆出裸板第一眼看的是:

这个管子是独显旁边1.5V转1.5V的,MOS管烧穿了,拆掉U11,123脚S极不短路,阻值正常,5678脚D极短路,D极直接与内存供电1.5V电感直通,量内存供电电感也短路0欧,去掉内存供电电感,后极不短路了,U11的D极也不短路了,内存供电电感的前几短路,图

量内存供电的上下MOS管,下管击穿了,换了装上电感阻值300多欧,正常,U11也换上好的MOS管,图

换了U11

板号

插电待机正常,忘记多少了,上电亮机,也忘记拍开机画面

网友:
版号:DAKL6MB16G0   联想:z470   bios谁有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联想的机子现在出现短路的维修的不少哦

网友:
比较喜欢大短的维修,微短路的太难查了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
楼主 秒杀的节奏  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不过发帖发的不错  在字中间加图片 我还不会呢  每次都没有搞成功  不知道怎么搞得

网友:
这样的问题算是这个机子的通病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故障  联想机器较多

网友:
待机0.01吧

网友:
能够用眼睛看到问题的那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最近看到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了,看来坏的真多啊

网友:
朋友,我这台也是U11烧了,拆了发现D ,S都短路了,现在D级修好了,不短了, S级还短路,不知道S级多少阻值算正常。

网友:
这个有谁遇到过 进可乐的  如何解决

网友:
也是短路  BGA 半小时     加电pcb 一角着火  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