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公共点的电流用万用表笔怎么测量的?

楼主(2016-02-29):
请问大家,公共点的电流用万用表笔怎么测量的?
今天弄了个板子仁宝的,测量公共点有19v,但是,师傅说公共不过,,,,感觉困惑了半天。。

最后终于明白了原因,公共点的MOS管内部有二极管可以通过小电流的19v电压,但是电流非常小。这个时候测线性已经有3V了
平时不它注意这个公共点的电流,但是这种情况下,供电有19v的。但是测量供电的P沟道MOS管 G D S级都是19v。

请问谁能告诉我下测量公共点电流怎么测,是和测电压一样吗?   希望大家给点指点。。。。

网友:
断开公共点的那个很小的那个电阻,之后表笔调到电流档位A的位置,然后表笔分别接在你拆掉的电阻的两端通电就能测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