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换完驱动板、高压板、电源板以后屏幕亮度忽亮忽暗

楼主(2016-02-29):
AOC23寸的显示器,换完驱动板、高压板、电源板以后开机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显示器的亮度忽亮忽暗闪烁的情况,但是不是经常出,而且闪烁的幅度也不是很大。请问各位这种情况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换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可能灯管有点问题

网友B:
不会是有打火吧,建议重新检查一遍

网友C:
排除高压,那就是灯管了。先测下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D:
亮度不高,红屏,闪屏,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E:
换了驱动板有没有重刷过程序试试。有些是跟程序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驱动板有没有重刷过程序试试。有些是跟程序有很大关系的。

原来的驱动板坏了,自己不会修。就换上了一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度不高,红屏,闪屏,就是灯管坏了

多谢版主提示,因为这个是23寸的屏,我还以为我换上的电源板或者是高压板功率不足有些吃不消呢。因为不是经常新的,有的时候半个小时才会出现闪烁情况几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可能灯管有点问题

不是一样的,之前的原装的驱动板坏了,自己不会修于是就换上了一个通用的驱动板,接跳线的那种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有打火吧,建议重新检查一遍

请问打火应该是哪里呢?高压条和灯管插头那里接触不好?

打火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高压,那就是灯管了。先测下灯管是否正常

请问灯管应该怎样测试呢?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出现的频率很低,一般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才会有些肉眼可见并且亮度变化不是很大的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度不高,红屏,闪屏,就是灯管坏了

上次因为换灯管结果翻开屏电路的时候估计原来工厂出厂的时候没有焊接结实,导致屏电路上面边缘的一根屏排线从屏上面脱落,然后屏幕就废掉了。17的屏,没有去压屏线,成本高。唉。弄的现在都有阴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了驱动板有没有重刷过程序试试。有些是跟程序有很大关系的。

你好,请问应该是买什么样的编程器会好用些呢。刚刚开始学习修显示器,什么经验都没有,麻烦推荐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应该是买什么样的编程器会好用些呢。刚刚开始学习修显示器,什么经验都没有,麻烦推荐一款。{: ...

用RT809F吧,感觉不错

网友:
灯管还有问题,,老化,打火

网友:
是LED还是LCD。 LED的话一般程 序问题,LCD灯管问题多这现象

网友:
检查一下灯管是不是正常

网友G:
灯管单独测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灯管单独测试下吧

请问测试灯管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因为这个问题出现的频率挺低,大约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忽闪几秒钟,而且幅度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