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2V 无法开机和HP 4431S 无法充电

楼主(2016-02-29):
流年不利,身边两台电脑全部坏掉,由于身在国外,交流起来诸多不便,穷学生怕被坑,所以决定先在论坛上向各位大神请教,因为是小白,只说状况,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下面是病情。
ASUS UX32V:一次意外自动关机以后,之后每次开机持续不到一分钟(能进系统),后来短到连系统都进不去,也就两三秒的样子,后来就是屏都点不亮(键盘灯可以亮两三秒),现在就是完全没反应,连电源灯都不亮了。
HP 4431S:这个本就是单纯的插外接电源没反应,连电源灯,电源图标都没反应,只能靠电池使用。一年前出现这种情况,忘记了用什么办法自己修好了,当初可能就是换了根插口和主板的连接线,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后,换电源线和换外接适配器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求分析其他可能存在的可能。

说的可能比较啰嗦,希望大神们能够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更换充电新品和电池试试看

网友A:
第一台机器放放电试试,,涉及到主板问题,跟你说了。你也没有工具弄啊。先去检测一下,如果是主板问题,在网线上买一块。不会装用手机每步都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机器放放电试试,,涉及到主板问题,跟你说了。你也没有工具弄啊。先去检测一下,如果是主板问题,在 ...

放电就是单纯的把电源线和电池拆下来么。还需要做别的什么事情么。昨天那样放了一天,没有效果。

网友:
主板电路问题 还是找专家吧

网友:
自己是搞维修的不,如不是找专业维修电脑给你修吧。

网友:
先下了 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