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100SM-M V1.0不加电,开机排针无电压,大神来指点

楼主(2016-02-29):
这块板子测得开机排针无电压,由于本人新手,一开始跑线不顺利,没有找到产生VCC3_DUAL的元件,后来坛里找到一哥们发的图纸,看到是有一个APL1086的元件由5VSB变压得到,摘掉和VCC3_DUA相连的电容,插电测到开机排针有0.5V的电压,后查VCC3_DUAL还到一个U20的8脚元件,也拆 了,电压还是0.5V,想不到原因了,会不会是APL1086有问题?手头没有这个件,没法替换试一下——上面的这些都是没有插U测的,会不会不插U不出开机电压??大神指教,谢谢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继续查,你这个板不上U是可以出开机电压的。

网友:
我也小白

网友B:
三端稳压器,有输入,调整电阻正常的话,没有输出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端稳压器,有输入,调整电阻正常的话,没有输出就是芯片坏了

调整电压关键不正常呀,0.3V左右
我看不懂图纸,调整脚就两个电阻
测着感觉也是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你这个板不上U是可以出开机电压的。

怎么上传图片呀,好让你们看看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压关键不正常呀,0.3V左右
我看不懂图纸,调整脚就两个电阻
测着感觉也是好的呀

第三脚连接有两个电阻,你查查看这两个电阻阻值正不正常,如果电阻正常,又没有输出的话应该是这个三端稳压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压关键不正常呀,0.3V左右
我看不懂图纸,调整脚就两个电阻
测着感觉也是好的呀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脚连接有两个电阻,你查查看这两个电阻阻值正不正常,如果电阻正常,又没有输出的话应该是这个三端稳 ...

图纸我上传了,帮我看一下,那两个电阻图纸上标的是多少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压关键不正常呀,0.3V左右
我看不懂图纸,调整脚就两个电阻
测着感觉也是好的呀

换三端稳压器

网友:
三条腿的换了

网友:
换三端稳压器!!

网友:
那行,等找到换上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D:
这个板插不插U都会有开机针电压的,如果待机不是双路供电的话你就打下3V待机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插不插U都会有开机针电压的,如果待机不是双路供电的话你就打下3V待机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了

估计得是1086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得是1086坏了

这种线性稳压的芯片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线性稳压的芯片一般很少坏的。

那你说那里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可能是桥或者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插不插U都会有开机针电压的,如果待机不是双路供电的话你就打下3V待机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了

说的很对,可以测量下PCI A14脚或APL 1086 输出脚对地阻值情况,这里开机针无电压与U20工作没有关系,U20是管理NVDIA南桥芯片组系列主板第二待机电压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端稳压器,有输入,调整电阻正常的话,没有输出就是芯片坏了

这种芯片坏的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压关键不正常呀,0.3V左右
我看不懂图纸,调整脚就两个电阻
测着感觉也是好的呀

0.3V左右你可以摸一下芯片看有没有发烫如果发烫说明后面存在短路,如果没发烫注意芯片1脚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