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电源维修

楼主(2016-02-29):
保险烧黑 接地的两个高压瓷片电容也省略了

机壳的烧黑点

背部热敏电阻的位置 烧黑的痕迹

用的 贴片电阻

主开关管 省略的 两个保护二极管 第一次见到不装这两个二极管

PWM芯片 单芯片的 供电来自5V SB

辅助部分IC

加装高压瓷片 和压敏电阻

更换 保险 桥 上灯泡一闪就灭 上保险 测试各路输出正常 上主板测试正常
现在杂牌电源电源 真是越做越省略
这种电源 简单 好弄点

网友A:
主开关管不可能省略的两个保护二极管,如果没二极管会被反向击穿的,应该是开关管内部自带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开关管不可能省略的两个保护二极管,如果没二极管会被反向击穿的,应该是开关管内部自带二极管的。

按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的

网友:
图片老是穿不上去的呢

网友:
第二个电源就不好修了吧!

网友B:
什么故障呀?看来用料挺好的。

网友C:
用什么作开关管,也许真是自带了呢,

网友D:
就换桥和保险就好了?

网友E:
这电源还是第一回见到,,后级使用的电容容量都不足,,,。,。

网友F:
使用贴片元件后,电源显得简捷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呀?看来用料挺好的。

一点都不好啊 也是杂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作开关管,也许真是自带了呢,

估计是自带了 没见过省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换桥和保险就好了?

是的 这种情况 反而好修 一般都是初级故障 在严重点 烧开关管
要是保险好的
问题在后级 就难搞了 保护 不开机  还有响声 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还是第一回见到,,后级使用的电容容量都不足,,,。,。

后级 不是CLC 杂牌一般都没有L 这个用的两个小的容量C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使用贴片元件后,电源显得简捷的多了。

这杂牌 才显得简洁的 好多都省略了
可以看航嘉 长城的 也是贴片 那复杂多了

网友G:
楼主最后发的是显示器的照片啊,垃圾电源,我一般都当料板,垃圾电源,硬盘杀手。同意的举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还是第一回见到,,后级使用的电容容量都不足,,,。,。

上次,我拆开一个垃圾电源,后级电容,一共就三个。光板没有毛。

网友H:
楼主电源都会修,好厉害

网友I:
发着发着怎么变成显示器的电源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发的是显示器的照片啊,垃圾电源,我一般都当料板,垃圾电源,硬盘杀手。同意的举手

确实硬盘杀手,很多垃圾电源新硬盘换上去撑不过三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发的是显示器的照片啊,垃圾电源,我一般都当料板,垃圾电源,硬盘杀手。同意的举手

没那么夸张啊 垃圾也用好多年的呢 不坏的
杂牌厂家 肯定研究过的 那些能省掉的 不影响使用的
是现在的硬盘质量差了 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我拆开一个垃圾电源,后级电容,一共就三个。光板没有毛。

按也碰到多少个这样的电源 猴急滤波电容就一个的 杂牌买的价格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源都会修,好厉害

按也是自学电源维修的 不懂得 论坛高手请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发着发着怎么变成显示器的电源板了?

上传图片 老师报错的呢

网友:
楼主真是老江湖,这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