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通电无显

楼主(2016-02-29):
联想IH61M通电无显且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但报警。插上内存两秒掉电,可以再触发。内存换过,CPU换过,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查内存的总线

网友:
最后刷BIOS好了,谢谢大家。刷的是4M那个

网友:
楼主BIOS 奉上  我这正好有个一样的机器

网友:
不插内存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修好没 我这也有块问题一样的,你是怎么修的

网友A:
这种,查内存条件,条件满足刷BIOS

网友:
下次发帖带上图片
不代图片没办法帮忙
还有要指出那边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查内存条件,条件满足刷BIOS

我最喜欢bios坏的,要动枪动"刀"的技术不过关,修不了...

网友:
是不是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不报警但是点不亮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联想很多BIOS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查查二次转换供电吧。

网友:
我都下载了两个BIOS 的都不行了,焊了桥都不行

网友(2016-03-30):
刷bios 无用我遇到过一块,CPU 供电问题,一个小六角坏了造成的,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