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触摸部分不灵

楼主(2016-02-29):
5s换完wifi芯片后,下半部分有一条浅痕,就那一条的触摸不灵。排除是触摸座接触不良的原因。是要搞白触摸还是黑触摸?白触摸和黑触摸都有胶吗?从表面上看好像没有胶的样子。

网友A:
手机现在只有点基础理论知识!  实战经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现在只有点基础理论知识!  实战经验不行

胆大一点什么都敢干就进步得快。我也是没换过5swifi,才把触摸搞不灵的。不怕麻烦,把麻烦解决了,就是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大一点什么都敢干就进步得快。我也是没换过5swifi,才把触摸搞不灵的。不怕麻烦,把麻烦解决了,就是进 ...

说的在理!!!

网友:
可能是拆装屏幕时 引起触摸损坏~~!

网友:
要陪机器吗?

网友:
修好就不要赔,修不好就找别人修。这不自己先摸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大一点什么都敢干就进步得快。我也是没换过5swifi,才把触摸搞不灵的。不怕麻烦,把麻烦解决了,就是进 ...

说的不错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这个故障看上去有点像斑马线,上次我遇到一个也是这个现象,结果是屏引起的,换了屏就好。

网友C:
先换个屏看看吧。苹果的屏线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屏看看吧。苹果的屏线很容易出问题。

屏换过了。

网友:
楼主的机子现在什么情况,搞好了来跟大伙分享一下

网友:
先排除法吧换个屏试试,然后在修电路。跟顾客好好沟通。不 一定要赔吧

网友:
黑触摸接口打阻正常就一般都是白触摸ic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线或是触摸线的事吧

网友:
白触摸拆了重植,问题依旧。大家以后出现部分不灵,有条纹就搞黑触摸。我就是想问这个的。没人告诉我。自己搞了得出的结论告诉大家。

网友:
屏还没有装好,我有遇到过

网友:
查屏升压电路  有斑马线是-5.7V没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