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0E4A笔记本

楼主(2016-02-29):
有哪位师傅修过三星NP300E4A笔记本充不了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也截个板图来看看 或者发个图纸来分析分析

网友:
电池接口SMB电压跟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检査充电条件电池接口SMB电压跟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机器拆开修啊

网友:
看下什么充电芯片,再换个BIOS刷下,确定电池是否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