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M510A

楼主(2016-02-29):
主板换过桥,没动过其它,现在开机慢,一出开机画面直接断电,程序刷过,没有进过水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cpu供电查下呗

网友:
能说明具体查什么吗,想换CPU,但是手上现在没有这型号的

网友:
换过桥的话,估计还是桥没做好,加焊一下吧

网友:
忆经加焊过,能亮机就是了画面就断电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测下各大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和换上桥关系大不

网友:
谁见过修过同样问题的给点头绪

网友:
主要还是动过桥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已搞定,桥旁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