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声道没声音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6-02-29):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声道没声音的检修方法

  漫步者音箱与一些只注重外型设计的厂商不同,漫步者始终把对音质的追求放在首位,它一直是许多DIYer选购多媒体音箱的首选。漫步者r201t 2.1保持了前代漫步者r201t简约实用的特点,低音炮单元采用5寸(131mm)防磁型扬声器,低频强劲,中高音单元的高音亮丽,中音甜美。最近收到客户送来的一台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通电后,左声道啸叫,其它声道没有声音,经过检修,故障解决,下面把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故障维修方法分享给大家,以便参考。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故障检修方法/步骤:

  1. 用万用表测量变压器输出、整流桥、滤波电容,皆无误。

  2. 网络搜索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的相关信息,下载UTC2030datasheet,了解漫步者r201t 2.1电路原理。

  初步判断问题出在左声道的2030,把2030焊下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UTC2030的3#和5#管脚,处于导通状态,确定是UTC2030的问题。具体方法如下: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1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2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3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4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5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6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7

网友: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故障检修方法/步骤: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8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9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10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11

  在左声道上,换上了一个TDA2030A,替换下原来的UTC2030 。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12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13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14

漫步者r201t 2.1有源音箱 图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