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电源指示灯闪,开机不显

楼主(2016-02-29):
最开始,无待机,通病,修复3V5V出来了,能开机,通电指示灯就闪,能开能关,开机电流到0.6V不动,测各电压都正常,无CPU供电,62882 38pin vr_on IMVP_VR_EN 此脚无开启,此电压由U69发出,要A B同高电压才输出,2 A 脚无电压,ec 84pin S0_PWR_GOOD输出供给,仁宝时序EC在发出SUSP#、SYSON大约100ms左右,发出VR_ON(CPU核心电压开启信号),加至
MAX8770,用于开启CPU VCORE电压各电压都正常,要么EC,要么程序,刷ECROM OK

网友:
仁宝时序,基本通用

网友:
多个机器都刷好了的

网友:
两个通病发生在一台机器 上 居然也被你撸好了   技术可以

网友:
两个毛病都赶上了

网友:
B460  多少年的机器了  还没灭绝呀

网友:
b460除了 通病电阻和19v 35v芯片供电  ec也是通病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仁宝现在很多集成的板子的机子真心不好搞

网友:
这个不触发,很多bios问题

网友:
刚看一个帖子N4010的也是没有 IMVP_VR_EN ,也是刷EC BIOS好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羡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