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x3 pro da0twdmb6f0 rev f

楼主(2016-02-29):
haier x3 pro da0twdmb6f0 rev f   进水机器  修好亮机备份的  绝对ok  有问题说一下

haier x3 pro da0twdmb6f0 rev f.rar

亮机备份

网友:
ec  sb都在里面

网友:
这是参考图纸 找不到芯片就一页一页翻

TWC_N13P-GT_S2G_MV R3A twd.rar

网友A(2016-04-09):
集显供电不出,是不是BIOS问题哦?电流跑到0.9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不出,是不是BIOS问题哦?电流跑到0.95左右

肯定有关系的

网友(2016-05-25):
我来试一试,等下就有结果了。

网友:
刷了之后电流一个样,BIOS应该是好的,我的机子有别的问题。

网友(2018-05-26):
原机备份,上别的机器记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