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2 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6-02-29):
   灯管坏了,已经换新的了,问题还是亮一下黑屏,帮帮忙给分析分析哪里问题

网友:
查看高压板部分

网友:
改个高压试试了没?确定一下问题先

网友:
高压板,或者是你灯管没有换好,用通用条点灯试一下

网友:
黑屏时绿灯亮吗?灯不亮查开关信号线电压。长城开关信号问题多。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9818-1-1.html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同时查看,检测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部分保护了,重点看灯管和高压

网友:
换高压板啊

网友:
按键有漏电不  按键是通病  每条灯管的电流是否平衡  黑屏后有图像吗   黑屏后EN是多少?诸如此内 等等 等等

网友:
应当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如果不会,测灯管是否装得不好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或者灯管!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条试下,如果正常了。那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如果不正常那就是EN的问题。

网友:
修过好几台长城显示器,灯管坏引起高压部分坏的。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下哦

网友:
改个高压吧

网友:
既然换了灯管,现在问基本上定在高压板了,认真查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