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神们,这项是什么供电?

楼主(2016-02-29):
P5G41T-M LX3 2.0的板,这项超发热,MOS管已换过,相连的GS324也换过,附近两个排阻也换过,无CPU供电,电源IC有EN,这项是集显供电还是总线供电?上管D极3V,G极4.6V,S极2.2V,下管D极2.2V,G极3.6V,S极1.2V,就是这两项发烫,无CPU供电。。。。

网友A:
既然发烫,那把他换掉不就行了嘛?

网友:
打阻值mos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发烫,那把他换掉不就行了嘛?

该换的都换过了

网友:
这里如果短路的话会不上电掉电吧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声,,这是总线供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声,,这是总线供电吗??

看图是VTT_CPU 下管S极1.2V,是总线供电,但为什么会发烫就不知道了,还有没有CPU供电。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个图,实物图也行。

网友:
是总线供电  如果你换过了   可以看下 它旁边有没有 掉件
如果没有掉件  可能是后端 过流导致
总线 是 CPU和桥 数据传输用的 查的东西还挺多
查下后级

网友:
有可能是总线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是VTT_CPU 下管S极1.2V,是总线供电,但为什么会发烫就不知道了,还有没有CPU供电。

按时序总线供电正常后,才出CPU供电。

网友:
我也有一款这个板子,扔着还不会修

网友:
这红圈里的我感觉看你电压是CPU供电  我建议先把所有上官都换了!  应为MOS管变质是量不出来的! 他发热不知道是本身还是前后级导致   全换了后 不行!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
楼主用波波打一下看看

网友:
前端总线 供电!

网友:
1.2v是总线供电  它会去开启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

网友:
给CPU供电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子,CPU供电一项短路了,,换了后也是发烫冒烟,,一直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