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0GM-P43(FX)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2-29):
主板是V星860GM-P43(FX)MS-7641 VER3.0,故障是无CPU供电。量了电源管理芯片UP1601P的33脚EN脚没电压,把和EN脚想连的t04拆掉后,EN脚电压出来了1.04V(电压正常不?),但是CPU供电还是没有!电源管理芯片是UP1601P,在网上找它的资料,找半天都没找到,只得知33脚是EN脚。哪位大神有这个电源IC的PDF啊?麻烦传上来啊,谢谢啦!!!

网友A:
论坛找过了没?芯片资料应该还是蛮好找的,特别是度娘里,一搜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找过了没?芯片资料应该还是蛮好找的,特别是度娘里,一搜一大片!

UP6101P的电源管理芯片啊!你有吗?

网友:
就是找不到啊!所以来求助啊

网友B:
只知道电源管理芯片工作的3个条件  VCC EN VID组合

网友C:
有时序的 不能乱拆 百度上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序的 不能乱拆 百度上搜一下

内存电压有啊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是CPU供电出来了才有吧

网友D:
怎么又是V星的。。有2.5的电压么。。你那个T04是强出的。。没意义,,按时序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又是V星的。。有2.5的电压么。。你那个T04是强出的。。没意义,,按时序来吧,,

哪个2.5V电压?最近总是修到V星AMD板,都没修好,没英特的好修!

网友B:
时序  内存 VDDA CPU 桥总线 一个一个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时序  内存 VDDA CPU 桥总线 一个一个来

VDDA是在哪里查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电源管理芯片工作的3个条件  VCC EN VID组合

有片华硕IP43/ROEM/SI REV1.01G独立大板不触发!PCI A14脚和开机排针都有3.3V!IO是W83627DHG-A,量了67 68 73脚都有3.3VSB,就是72脚(PS_ON# )没有3.3V(不知道它是3.3VSB还是5VSB,量了ATX14脚是5VSB)而且也没和ATX14脚相通!量72脚通向旁边一个贴片电阻,贴片电阻两端都有5VSB而72脚是0V,短接72脚和73脚可以触发但没复位,短接72脚和71脚也可以触发也是没复位!请问是IO坏了吗?还是。。。。谢谢!!!

网友B:
绿色:PSON#,3V 以上高电平时电源不工作,低电平时电源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VDDA是在哪里查啊?谢谢!!!

只知道华硕的在CPU附件有个五脚芯片 一端5V另一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色:PSON#,3V 以上高电平时电源不工作,低电平时电源工作。

那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EN低了点,应该在3v以上

网友F:
我还是有张这个问题呢。高手解决哈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有张这个问题呢。高手解决哈哇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G:
这个主板便宜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便宜的很

有多便宜?客户最后还是换了,没有彻底解决故障!没用几次又档0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看看IO看看

他们都说是外设引起的啊

网友:
解决了就告诉下

网友:
EN1.04V不正常吧

网友:
那正常是几伏啊?谢谢!!!

网友:
查下IC工作条件

网友:
没这个IC的资料啊!你有吗?发个给我啊 QQ1352386664 谢谢!!!

网友(2016-10-02):
这机有图纸的

网友:
换芯片啊 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吗,蛮好的  谢谢了。

你这是灌水?

网友:
谢谢大神的指点,主板是去年的

网友:
和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J:
我也在找这个图纸,我的是捷波的主板,没有CPU供电。

网友:
EN有了一般都能出电压,建议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K:
楼主有图了没,我也需要

网友(2016-11-01):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图了没,我也需要

没有啊,我也在找这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在找这个图纸,我的是捷波的主板,没有CPU供电。

捷波和V星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