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adsl宽带网络设置图文教程

楼主(2016-02-29):
家庭adsl宽带网络设置图文教程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部分家里的宽带都是使用adsl宽带拨号上网的或者是光纤宽带的上网模式,对于adsl宽带拨号上网很多用户都有这样的疑问,adsl是什么意思,adsl宽带网络如何设置呢,下面小编教大家adsl宽带网络设置的方法,帮您解惑。

  一、adsl是什么意思

  adsl属于DSL技术的一种,全称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路),亦可称作非对称数字用户环路。是一种新的数据传输方式。adsl就是一种宽带上网模式,它因为上行和下行带宽不对称,因此称为非对称数字用户线环路。

  它采用频分复用技术把普通的电话线分成了电话、上行和下行三个相对独立的信道,从而避免了相互之间的干扰。即使边打电话边上网,也不会发生上网速率和通话质量下降的情况。通常adsl在不影响正常电话通信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最高3.5Mbps的上行速度和最高24Mbps的下行速度。

  adsl设备连接原理图

家庭adsl宽带网络设置 图1

  二、adsl宽带如何使用路由器

  如果家里用adsl宽带拨号上网,有两台以上上网设备,就需要使用路由器共享上网,否则只能支持一台电脑上网,智能手机共享adsl宽带上网还需要安装无线路由器,智能手机才能接收wifi信号上网。

  adsl宽带拨号网络环境下使用路由器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adsl宽带用户已经能直接拨号上网,安装路由器让多台上网设备共享上网,只需要把调制解调器Modem(猫)和无线路由器连接,无线路由器再和所有的电脑连接,智能手机则是通过无线连接上网,可以看看adsl宽带连接路由器的结构图:

家庭adsl宽带网络设置 图2

  三、adsl宽带网络设置:

  宽带上网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ADSL拨号上网,另一种是路由器共享上网。

  1、adsl宽带拨号上网:

  桌面右键网上邻居属性,在左侧的框中点击“创建一个新的连接”→“下一步”→“连接到Internet”→“下一步”→“手动设置我的连接”→“下一步”→“用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宽带连接来连接”→“下一步”→“ISP名称(随意填写)”→“下一步”→“输入由运营商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下一步”→“完成”。

家庭adsl宽带网络设置 图3

  2、路由器共享上网设置:

  1、先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1或192.168.0.1(常用路由器默认网关地址),然后在弹出的用户名和密码框中输入admin/admin,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

  2、在路由器WEB管理界面下,通过设备向导完成操作,选择上网方式,既然是拨号宽带,那么就选择PPPoE,然后输入由运营商提供的帐户及口令,按照提示一步步设置,点击完成即可,待运行状态下获取到公网IP地址后,接下来就是上网冲浪了!

家庭adsl宽带网络设置 图4

  以上就是家庭adsl宽带网络连接设置的方法,如果您是电脑小白,相信本文的分享对您一定有所帮助,不妨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光纤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