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

楼主(2016-02-29):
板号10272-1 48 。 4IU03 . 011 DV14 CP 客户说放久就开不了机,看电流开机1.1就掉电重启一直循环,有时候还会亮,掉电时各电压都常。加焊过显卡,加焊过桥,南桥BIOS也是刷过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复位信号。

网友:
有复位PLT_RST#

网友:
看一下PWRGD信号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广达的班子  多考虑供电芯片不良!遇到好些了   !特别是转化电压  测仔细些 别相差0.3-0.5以为也正常。时间放的长 电阻阻值变大  导致EN或者MOS控制级别不达标 有时候能出电压 有时候不能!

网友:
不清楚啊也来学学习啊

网友:
真不行换主板

网友:
3v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有复位PLT_RST

网友:
这个不好查了

网友:
换个显卡,原来修过一个,不知一样不

网友:
MAY BE GRAPHICS CHIP

网友:
就怕时好用,时不好用

网友:
  修过好多台了,重植显卡解决问题,问题是散热一定要搞好,最好要原来的散热垫!!

网友:
换主板比较稳定吧

网友:
学习下  搞定了没有

网友:
还没搞定

网友:
好了,是内存的问题,之前是拿坏的内存来试不知道那是坏的内存,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建议更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