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2-29):
最近遇到几个H61主板修得很没有思路,有几个问题请高手指教:这种主板上电时序也是先出内存供电,然后桥,总线,CPU供电吗,有个梅捷的主板这几个供电全没有要先修内存供电吗?如果CPU有问题会造成不出内存供电吗?还有上假负载时触发会马上掉电,所有H61主板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还有个VCCSA供电,梅捷的那个要先修内存供电,CPU有问题会造成没内存供电的。H61的板一般是缺电压都会触发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