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DA A78CD3 7.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2-29):
这块主板是百脑汇里面同学得
说是昨天好好得 今天开不起,叫我看看
说只要修到能通电就好

开始上电测试
发现 测试卡待机指示灯都不亮
不通电 习惯性得用手摸IO跟网卡 声卡南桥 跟待机3.3芯片
摸到IO跟待机3.3芯片发烫 赶紧把电拔掉
看到IO型号是:NC15532D
这个型号不好找啊
直接开车去百脑汇买这样得料板
买到两片这样得料板 4块钱一片
买来拆芯片
IO拆掉换上跟待机芯片换掉

上电测试 待机指示灯有亮可是摸待机3,.3芯片还是发烫
第一反应就是 会不会IO坏的或者没焊好
用放大镜全部都焊到了
后来看到 待机3.3芯片旁边得电容  心想会不会是这个搞得鬼
想到就做 换掉这个电容看看

结果 换掉那个电容待机3.3不会发烫了也正常触发,
以防万一 自己上 CPU内存 看看能不能亮

修能通电就行了   这是通电得 亮机得穿不上。。。
不知道咋回事

post_deleted

网友A:
修好通电就OK??、试一下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通电就OK??、试一下比较好吧

我同学说 修通电就好 其他不用管得

网友:
厉害。佩服。 女人都有这么好的技术。

网友:
高手  什么地方啊,烂主板聊伴 才4块钱一张啊?

网友:
同问,这么新的坏主板才4块钱一块

网友:
帖如其人,风姿绰约,亭亭玉立。开着宝马赶到百脑汇,已经有两块同样型号的坏主板在等待。价格也实惠,两张10块不到。买到后放入后备箱,回来后拆下IO、待机芯片、电容换上去,主板已经修好。这宝马的效率还真是高啊。

网友:
4块钱的料板 这- -赚大发了。。。

网友:
LZ我很膜拜你啊

网友B:
这不量不测就靠摸就能解决,万一就是那个电容短掉了呢?这4块钱不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量不测就靠摸就能解决,万一就是那个电容短掉了呢?这4块钱不白花了

电容短路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姐姐江苏的吗?是的我去学徒

网友:
进系统多试试 看稳定不

网友:
这是原来的大神么。。不过能找出这个电容也算是厉害。。。亮点是料板4块。。便宜啊

网友:
以前修待机芯片发烫基本是网卡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C:
以前修待机芯片发烫基本是网卡或南桥的问题,那电容和那117发热应该关系不大吧,版主是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造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待机芯片发烫基本是网卡或南桥的问题,那电容和那117发热应该关系不大吧,版主是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 ...

造假??理由说出来  电容引起得短路 成造假?没合适得理由 后果自己知道

网友:
意思就是修好了也点不亮被。是不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