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版号la47-io 10717-2 48 USB 全部不能用换过桥了 还是不能用 求指导

楼主(2016-02-29):
v470c版号la47-io  10717-2 48 客户拿来说所有的USB 不能用   然后拆机1脚有5V 2和3 无 换过桥了 还是不能用

网友A:
pch 的USB模块有几个条件,始终供电和补偿。但首先还是要打值 ,看看有没有断路或短路。

网友:
我还碰到过整机有任何一个usb 信号线短路 或者跟5v 短路,开机后所有usb 都会失灵的问题。你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 的USB模块有几个条件,始终供电和补偿。但首先还是要打值 ,看看有没有断路或短路。

2脚和3脚 对地阻值0L

网友:
去掉桥看阻止正常了么,

网友:
那应该是有断的吧

网友:
打值看看吧,遇到USB不能用最后安装个系统好了,我当时也换过桥的

网友:
好了   又换了个桥。。。。。。X宝上的芯片真心 不可靠 ,在旧板子上拆了个 好了

网友:
那就是供电上那里不正常  看看HDMI口啊之类的

网友:
你看下应该有个保护二极管,6个脚的,桥都换了就只有它的问题了

网友:
2\3脚对地值OL是不正常的

网友:
拔掉桥后看看USB的数据线是否到桥下面链接正常,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芯片就是坑啊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