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U盘启动的方法

楼主(2016-02-29):
设置U盘启动的方法

  在使用U盘装系统时,除了制作U盘,另外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设置U盘启动,如果你不熟悉其中的方法,可能电脑就无法识别到制作好的U盘,尤其是一些新手们并不熟悉如何设置U盘启动,下面就教大家几种设置U盘启动的方法。

一、用快捷热键设置启动U盘方式

       1.将制作好的U盘插入电脑USB接口,待开机画面显示时,按快捷启动键,这里以V星为例,按F11。

       2.接着就会出现启动选择菜单,这里我们可以看到U盘的名称,上下移动光标选择它,然后按回车,即可进入启动U盘。如果这里是光盘启动,看到的则是光驱的名称,选择光驱,按回测,同样可以进入光盘启动。如下图所示:

设置U盘启动(图1)

二、使用启动菜单启动U盘

  1.开机按Del进入UEFI BIOS后,进入到UEFI主界面,找到主设置界面的启动菜单,在右上角位置,点击它。如下图所示:

设置U盘启动(图2)

  2.接着在弹出的启动菜单窗口,移动光标选择第四项kingstonDataTraveler G3 PMAP,即U盘的名称,如果要从光盘启动,选择光驱的名称即可。

设置U盘启动(图3)

三、设置UEFI启动U盘

  1.开机按Del进入UEFI BIOS界面,点击右上角的Language(语言),选择“Chinese(中文)”,然后选择“SETTINGS(主板设置)”。如下图所示:

设置U盘启动(图4)

  2.进入主板设置之后,选择“启动”按回车确定。如下图所示:

设置U盘启动(图5)

  3.选择“1st 开机装置”,意思为第一启动项,因为现在显示的是硬盘为第一启动,所以我们要进去把U盘设置为第一启动项,按确定进入。如下图所示:

设置U盘启动(图6)

  4.接着找到U盘名称,按回车确定。如下图所示:

设置U盘启动(图7)

  5.如果我们用光盘启动,那我们只要选择“光驱”就行,如果要用其它的启动类型,可自行选择。如下图所示:

设置U盘启动(图8)

  6.最后按F10保存,在弹出的窗口中按“是”即可,电脑重启后就可以进入U盘或光盘了。

设置U盘启动(图9)

  以上就是几种常见的设置U盘启动的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启动U盘。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不是有的主板按F9选择的吗

网友:
对新手还是有点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