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电源板电容

楼主(2016-02-29):
6个电容如何识别容量啊

网友:
楼主,这样是看不到的,你拍个侧面照,有字母的,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一般都是25v1000uf

网友:
都有标记的吧

网友A:
这种电解电容的本体表面都有标识着耐压和容量的。

网友:
高压包旁边的。应该是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解电容的本体表面都有标识着耐压和容量的。

这个图是从网上找的,显示中,板子没有爆掉了,所以不清楚事多大的

网友:
又一个小小白  电容没爆问容量干嘛     电容上都有标注。戴尔机。

网友:
楼主也是搞维修的?这点电路基础没是有点吃力的。

网友:
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解电容的本体表面都有标识着耐压和容量的。

楼主应该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只要找个旁边懂这个的,别人教你识别的门儿清门儿清的

网友:
楼主拿到维修店去看看吧

网友:
维修刚入门的差不多是这手艺

网友:
一般都可以用25v  1000UF代替

网友:
看标识就行了啊

网友:
凭感觉应该是  1000  25和470   25   以及1000  16的   有电路基础的猜都猜得到

网友:
10V 35V 电容!!

网友:
侧面有写的

网友:
所有电容都是有标出来的

网友:
看上面的标示

网友:
电容上有标识啊,,,,

网友:
是不是470uf16v

网友:
50v470u通杀了

网友:
一般都是25v1000的

网友:
靠,新手啊,电容的数值在侧面都可以看到

网友:
来个侧面照 看看

网友:
拿个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耐压大,容量大用在滤波都可以。

网友:
这种电容上面有有标识多少UF 然后多V耐压值的

网友:
这是学校里刚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