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UD3L亮一下就断电

楼主(2016-02-29):
求助GA-EP43T-UD3L主板亮一下就断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是台试主板吗

网友:
进bios屏蔽网卡就好

网友:
网卡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亮一下断电?是开机跑码一下断电重启?还是开机显示后就断电?还是用几分钟断电?这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
我也接的一块跑c1就断电重启

网友(2016-03-30):
断电后 在开还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