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0S

楼主(2016-02-29):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X60S 笔记本,开机报警,嘟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嘟。八声,电流上电0.5左右。一开始怀疑是内存问题。。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本人新手。信号部分的就不很懂了。。哪位大神修过的给小弟一个思路。。

网友:
论坛里面的大神呢??

网友A:
BIOS刷了没有?内存SMB ,SPDVCC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没有?内存SMB ,SPDVCC都正常吗?

bios刷过了。故障一样。内存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有。。。。

网友:
测一下内存AD线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