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HCK 2232i电源灯一亮一灭 LED点不亮 电压升上去就降下来 有修过是哪里的问题吗? 有通病吗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板的 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A:
12V和5V一直都有
yuchao454875
实在没法修的话,直接改个通用的升压板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和5V一直都有
实在没法修的话,直接改个通用的升压板吧,

网友:
应该是升压保护了

网友:
HKC指示灯一闪一灭 先看下电容是否鼓包。没鼓包就看下5V二极管

网友:
查电源呀,,,,,,,,,,

网友:
供电不足了?

网友:
看下电容是否鼓包,没鼓包直接换板就行了,板子不贵,没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