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还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6-02-29):
本人入手电脑行业不久,电路方面不是很懂,今天有一个TCL的显示器,通电以后显示没插VGA线,插上VGA线以后显示无信号,然后按键上的信号灯就从绿色变成红色了,我想请教一下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问题大概出在哪里

网友:
忘了上图。我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怎么测量

网友A:
指示灯会变,你的是主机或者信号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会变,你的是主机或者信号源问题

主机没有问题

网友A:
那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怎么上传图片啊,可以加下我QQ吗279370047

网友B:
驱动板的图片 需要测量哪里吗

网友:
这是电源板的图,这个是个外置12V5A的外置电源

网友:
大神,帮帮忙把,不胜感激

网友:
驱动板VGA接口吧。重点1 2 3 14 1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驱动板问题

驱动板的问题,bios或者vga接口

网友:
查查驱动板吧

网友:
电源板负载不 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的图片 需要测量哪里吗

靠近VGA接口的那几个小三极管样的保护二极管,测量一下。

网友:
TSUM16AL-LF程序谁有

网友:
TSUM16AL-LF长城的17程序谁有

网友:
像这种检测不到视频信号输入的,我遇到的大多是驱动板的问题,有些刷个程序就能好

网友:
新手维修显示器建议直接换板,旧版留着和新版做对比,下次你就会啦,显示器就是2块板,淘宝很好买,价格也不贵。首先你要学会如何检测电源板,电源部分故障最高。

网友:
你的先看主机正常不啊

网友:
程序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