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TUDE E6220

楼主(2016-02-29):
LATTITUDE E6220 BIOS GOOD

网友:
dell的机子吧,你写成ACER了

网友:
建议在上传bios的时候说明下版号 版本号 主板的简单配置等,便于他人核对下载。

网友(2016-04-03):
引用 网友A:
刷完OK,谢谢,

13-S012NE BIOS U HAV

网友(2016-05-12):
有两个bios,你的是大的那个bios吗

网友:
真好,之前拔掉cmos电池,自动开机重启两次就亮机,可是再开机就不亮。拔掉coms电池又可以亮了,重复。刷了你的bios,就每次都可以亮机了。

网友(2017-07-14):
的确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