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进水,待机0.36,触发到0.16掉电到待机,可重复触发

楼主(2016-02-29):
(无正文)

网友:
待机是0.036

网友A:
触发之后迅速打下各大电感的电压看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B:
待机高了啊,查那里短路了

网友C:
转换电压量过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发之后迅速打下各大电感的电压看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集显跟显卡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高了啊,查那里短路了

触发都可以,连PWROK 都有了。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换电压量过没啊

转换电压没有,CPU电压不会出来吧?就差集显电压跟独显的,打值没有短路。

网友:
广达的,一般是某项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主要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跟显卡的电压没出来

先看看显卡的电压

网友E:
待机的电流不正常的,落班打值看看有无短路的地方!重点是线性

网友:
集显电压对不对

网友F:
待机也不对 这个待机是0.01左右

网友G:
测各大电感和HW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的电流不正常的,落班打值看看有无短路的地方!重点是线性

没找到短路的。打值

网友:
没有集显电压,也无独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也不对 这个待机是0.01左右

但没找到哪里短路的,有的机器也有0.036的待机,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各大电感和HWPG信号!!!!

电感正常。

网友:
你用示波器去抓一下多有电感后端的波形

网友:
还得继续仔细看进水的地方,仔细看。

网友H:
先搞定你那待机电压过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搞定你那待机电压过高啊!

待机查了,没找出哪里高

网友:
帮忙分析一下啊,手上没芯片,只是把芯片取了重装的。芯片取了对地值正常,装上芯片  5V的对地值只有64,取了恢复到100,但是这个电压又能出来,电流到了0.14就掉电到待机0.036,又可以触发。

芯片用万用表也出瞬间电压1.8V,示波器测量电感不正常。,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
看看喇叭旁边有个5脚的管  松了没有 在主板上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喇叭旁边有个5脚的管  松了没有 在主板上的喇叭

哥们,说的什么?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估计还是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应该有短线的地方吧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查供电,电压肯定没出来才导致掉电

网友:
0.36应该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