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

楼主(2016-02-29):
飞利浦显示器 202el 触摸 驱动板大面积进液 拆掉触摸 偷懒更换驱动板 短接开启信号 点屏亮了 但是接主机进系统后显示不完整 自动调整又不可以 又没找到驱动板
显示器修的少 对驱动板的接口定义不了解 这种怎么弄才能显示完整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你这个换的驱动板是原装的吗?如果是通用的,程序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因为没办法自动调整的话。你上个图片我看下。看能不能直接短接一下。如果还是没用的话,建议不要省这些钱,买个触摸按键板吧。

网友:
你更换了驱动板是原装的还是通用的驱动板?程序分辨率不对也会引起这个现象的,你刷个程序试试看。

网友:
拆掉触摸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