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不触发

楼主(2016-02-29):
测了也没发现有短路的  换过3 5V芯片 刷过BIOS 换过南桥 BIOS到IO也没断线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请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一样的机器 ,我的是待机 电压偏高  0.13v      没发现那里短路     这机器不触发   最好检查下 bios 和ec有没有断线

网友B:
这个真是没什么思路,到处加焊一篇

网友C:
为什么去换待机芯片?原先没有待机吗?

网友:
还是按时序查找吧

网友:
不触发  EC 南桥条件检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机器 ,我的是待机 电压偏高  0.13v      没发现那里短路     这机器不触发   最好检查下 bios 和ec ...

那断线我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没什么思路,到处加焊一篇

额 这芯片太多了 不含加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去换待机芯片?原先没有待机吗?

原先是35V短路了

网友:
恩 是这个型号

网友:
这么复杂,感觉这样维修很累哦

网友:
是怎么不触发啊,3 /5V有没有,EC有没有收到开关信号?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

网友:
哦,我看你第一句话就讲  也没什么短路的,原来要跟第二句话连着读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
你们是来玩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们 别水了 帮给点思路 修了好久了 头疼

网友:
EC 南桥条件检查没

网友E:
EC的条件可满足了,EC给南桥的PBTN-OUT开关信号可有跳变啊。有没有查南桥的RTC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的条件可满足了,EC给南桥的PBTN-OUT开关信号可有跳变啊。有没有查南桥的RTC电路啊

RTC电路我查了

网友:
这样也没法说吧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电容掉了!引起的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