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 跑码 不亮机

楼主(2016-02-29):
n480  跑码 不亮机 3代I3   SLJ8E的桥   客户说亮机  掉电   我上电不亮机    看电流  好像到显卡了    外接也不显示  大小写不亮    BIOS 刷了很多  都不行    求思虑      看到显卡的MOS  管发黄  换掉了 一样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从触发的时序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从触发的时序来解决问题

系统复位都出来了 内存的复位也出了 内存有一次波

网友:
按照时序维修

网友:
不上内存电流不一样吧?风枪热热一下看会不会显示

网友:
这个是几代的机器啊

网友:
我机器同样的问题.看电流感觉亮机了.按关机键也可以关机.打算找BIOS刷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