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待机问题

楼主(2016-02-29):
今天接了台HP CQ43 ,待机电流大,无法开机。经查USB电压转换短路,拆了不短了。问题来了,插上AC电源待机还是大,一查插上电源自动出 +V3A +V5A。看开机时序只有按开关后这个电压才应该有。KBC_PWR_ON_PWR信号也是EC发出的,BIOS都刷过不知道什么问题?哪位高手告诉下什么问题?等下再换个EC看看

网友:
待机偏大的话,打下待机的电压有无短路情况,网卡南桥等有无发烫

网友:
都不烫,待机0.045A.    +3VA和+5VA不按开机自动开启了

网友:
这机器是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