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上CPU后无vcore

楼主(2016-02-29):
小弟新接触主板维修,最近收到一块板子华硕P5QPL-AM,上CPU后,不跑码,CLK灯无,复位灯常亮,其他灯正常,测vcore为0V,(电源接功率表)主板功率17W。取下CPU,上电,不跑码,CLK灯亮,复位灯不亮,测vcore电压为1.23v,此时主板功率为27w,mos管温热不烫手,主板没有明显烫手的元件。开始怀疑短路,换其他CPU也这样子,取下CPU,测5个并联的2.5v560uf电容阻抗为1.5兆欧,看样子也不是电容问题。
看论坛说可能是DPD4脚电压问题,麻烦各位,有没有这块板的电源芯片资料AP-CE,还有一块也是AP开头的。
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6-3-15 11:15):
已经修复,看4楼

网友:
这种小芯片,很多通用

网友:
焊接也很难,有时还会焊接失败

网友A:
昨晚已经修复了,还是用PCBRepairTool(河蟹版)打开点位图,检查了电路原理。
故障现象是上CPU不供电,不上CPU反而供电。
一开始绕了一点弯路,以为3904和2N7002场管坏了,焊下检查没问题。
可以焊下这两个管子后,万用表测2N7002的D与3904的C级电阻,发现有63欧姆的电阻值,照理不应该的,一路查到102排阻,
估计问题就这个了,焊下后测果不其然,因手头没有102排阻替换,看到反正排阻第3个不用的,第3和4个短路也不要紧,
于是把102排阻上下翻个身焊上,并把3904和2N7002焊上,在测3904的BCE和2N7002的GSD脚对地电阻正常了。
上电,开机跑码正常,一切顺利进windows。
那个PCBRepairTool软件有些电脑不能用,是无响应,但是家里的能,工作地方不行(后来在虚拟机里运行ok)
电源芯片其实就是RT8800,点位图里查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晚已经修复了,还是用PCBRepairTool(河蟹版)打开点位图,检查了电路原理。
故障现象是上CPU不供电,不 ...

故障很清楚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装上CPU反而没供电了呢?是不是装上CPU后反而导致EN电压变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故障很清楚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装上CPU反而没供电了呢?是不是装上CPU后反而导致EN电压变小?

装上CPU后H_VTT_OUT_R电压变为1.22V,这使得3904导通了,由于63欧的漏电电阻存在,直接把2N7002的D极电压拉低了(大概0.5V左右,记不清了),最终导致BAT54CW导通而使得VCORE_EN电压也被拉低,CPU无电。
而当不上CPU时,H_VTT_OUT_R电压为0.58V,3904截止,5VSB通过63欧的漏电电阻抬高了,我测下来这时候2N7002的D极有1.多V的电压,使得肖特基管BAT54CW关断,Vcore_EN实测为1.25V左右,使得RT8800反而工作了,使得CPU的MOS管输出有1.2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CPU后H_VTT_OUT_R电压变为1.22V,这使得3904导通了,由于63欧的漏电电阻存在,直接把2N7002的D极电压 ...

唔,明白了,装上CPU导通了三极管,全部接地,不装CPU三极管断开,5VSB通过漏电电阻向EN供电,像飞线一样

网友:
ASUS主板的排阻除问题的真多

网友:
修好就行了,asus那个软件很奇怪的 和其他迅雷等暴风影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