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键盘怎么换.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6-02-29):
给一个客户换键盘. C面也一起换 !
这个是原装的

材料到了

铆钉一下扣. 感觉用电烙铁焊不上啊.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用胶把主要部位固定一下就行

网友:
预热一下,我拆过的很好

网友:
都是直接拔或者用风枪加热下拆下来,上去的时候就用烙铁直接烫,弄不好的话弄点胶粘住咯,就是不要让他动,很多方法做

网友:
      直接拔下来,装上去的时候用烙铁烫,有的三星的是真难换。。。。

网友: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这个是需要一点点技巧的,
个人感觉,是取的时候,用力分开把键盘取开的时候,用烙铁小心的烫一下,
最关键的是,把塑料加热到刚刚好能让键盘分开,
这样,再装回去的时候,就比较紧,基本不用再用胶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