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331P不触发维修求助

楼主(2016-02-29):
手里这个8331P到手不触发,AMD的单桥机器,查待机条件,ACIN正常,RTC电路正常,EC供电正常,EC复位正常,LID#开关信号正常,桥的两个待机供电VDDIO_33_S,VDDCR_11_S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RSMRST#信号,这个信号出来就只有0.6V。并不是谁拉低了,因为示波器显示出来就是0.6V,这个RSMRST信号不正常EC发不出给桥的开关信号。EC型号KB9012QF-A3,因为带程序,特地买的还是剪板的EC,上去后故障依旧,还是RSMRST为0.6V。求大神给个思路,这个机子的待机是不是还要满足什么条件,EC才会发出正常的RSMRST信号?才能正常触发呢?另外这个桥的BISO参不参与触发呢?

网友:
求有这个机子维修经验的大神帮个忙,机子型号宏碁V3-551G

网友:
AMD的单桥坏的多  尤其自带U的

网友A:
这个信号有个上拉电阻的吧!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有个上拉电阻的吧!查了吗?

没有上拉的,如果你有这个图纸可以看下的,没有的,我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信号是由桥内部上拉呢,因为我把桥拿下来后,这个信号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上拉的,如果你有这个图纸可以看下的,没有的,我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信号是由桥内部上 ...

不大可能,因为RSMRST是EC工作正常之后发出来的,就算要上拉也是EC内部上拉,EC的时钟是不是由南桥提供的?如果是的话,那么EC缺少条件,这个信号就不会发出来

网友:
待机没满足就不会发出,我也在修一个华硕不出这个电压的

网友:
有EC BIOS吗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