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30BW暗屏

楼主(2016-02-29):
如题暗屏用手电照射能看到图像不知如何修复论坛有一位一样的毛病但是没看到解决方案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874-1-1.html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这个机器 背光也是通病之一   首先我们要知道LED工作电压是多少   不确定升压还是灯条  那我们就给它给外设电压30V直接接LED  记住搞清楚正负 在通电 不然会烧灯珠 接了点  灯条就该正常点亮  不亮 就是灯条坏 更换即可   灯条亮 就是升压DC-DC问题维修即可 若无法修复  或者维修难道大  我们可以改通用LED升压条   希望对你有用  兄弟  去【迅维】学习下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这个机器 背光也是通病之一   首先我们要知道LED工作电压是多少   不确定升压还是灯条  那我们 ...

谢谢   我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
改通用LED高压板

网友:
一般换个升压板 不行就是LED灯条问题 楼主 技术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