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V2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6-02-29):
中午接了一台主机,商家说不开机,拆下主板看了看,无明显故障 首先量了下开关针,0.28的电压,明显不对,再看了看主板,瞬间秒杀,以前修过一张同样问题的,在CPU风扇附近有一颗五角芯片 这是一个开关针的控制芯片,量了下电压,果然 0.28,将其换掉,上电,一切OK,用得到的朋友记得加下分,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个门电路的管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门电路的管子吗

不是门电路管子,推测是线性稳压控制3.3vsb南桥待机电压输出的

网友C:
电源给IO3.3V待机电压吧

网友D:
是待机3.3么。。我记得不是从这里出来吧。。是那个五脚的小东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门电路管子,推测是线性稳压控制3.3vsb南桥待机电压输出的

谢谢指点。我对台式机没什么研究

网友:
产生待机的一个5脚

网友:
下次遇到 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给IO3.3V待机电压吧

不是的,IO 芯片待机电压是这个5脚芯片提供的,并不是电源。

网友:
很好,通病的东西是最好用的了

网友E:
其实吗这个芯片也可以不用换
直接拉上去也可行

网友:
这个真心有用啊,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待机3.3么。。我记得不是从这里出来吧。。是那个五脚的小东西么。。

就是待机3.3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吗这个芯片也可以不用换
直接拉上去也可行

是的直接可以找个电阻上拉连接3.3伏测试点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给IO3.3V待机电压吧

是的这个也是给io芯片提供3.3vsb待机供电的

网友:
是给io芯片提供3.3vsb待机供电的 V星主板也经常坏这个

网友(2016-04-08):
拆掉不用,不会有其影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门电路的管子吗

控制开关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控制开关电压输出

没搞过台式机  见笑了

网友:
记得V星g31又款乐意坏这个小五角啊。。这个也又这个毛病啊

网友:
通病的东西是最好用的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小五脚芯片不好找,你有备料?

网友:
是五V转3.3的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