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水修复后不认电池

楼主(2016-02-29):
          手上有台联想G470,进水,修完后进系统发现电池认不到, 1脚5V,15脚5V,24脚19V,3脚0V,8脚2.4V,装上电池17脚只有7.8V,18脚也是7.8V,,请问是3脚EN没有的原因吗,这里EN能不能飞线3.3V? 会是EC坏了吗,,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联想G470

网友A:
认不到电池先刷个BIOS,不行再测下电池接口系统总线的对地阻值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查查电池接口那几个脚的电压和波形

网友C:
en不能飞3v  飞线也不好用  查一下电池接口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不到电池先刷个BIOS,不行再测下电池接口系统总线的对地阻值有没有问题

对地没问题的我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电池接口那几个脚的电压和波形

没有示波器,但其他几个电压都对的,只是12V不正常,只有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不能飞3v  飞线也不好用  查一下电池接口的阻值

飞线的确不行,我飞线到51125的13脚,居然3.3被拉低了

网友D:
电池接口上面有三根数据线 连着EC的,有没有测量电压  和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接口上面有三根数据线 连着EC的,有没有测量电压  和是否断线

测了正常的

网友:
重点查3脚的信号来源

网友:
BIOS也会影响充电么?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EC试试

网友:
电池没认到,EN肯定没电的,建议换个EC试试,现在先不用考滤充电芯片那块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
认不到电池,可能是断线了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电池接口系统总线的电压正常吗?接上电池之后电池检测脚有无拉低?有的话那就要查EC那边的条件了

网友(2016-06-01):
+EC_AVCC 你看看 930的 67脚这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不能飞3v 飞线也不好用 查一下电池接口的阻值
为什么我上次修理了一个三星的就可以呢
ec不给en直接飞了一个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