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_224

楼主(2016-02-29):
   机器: SONY vpcea27ec  板号:MBX-224 一代 3
  机器接过来拆开浸水    把水质清理干净  VIN短路 PC42 干掉 不短了 以为捡到了 看到论坛有类似的问题但是都没有解决  求助
    上电,待机,.145  不出,3V5V     VIN 19   LDO  正常 +5VALW_DO转ECVCC正常   待机 芯片发热   芯片换过 待机3 5V 瞬间出来掉到0.00 后级又没有短路。待机芯片发热

网友:
待机芯片那就要查下待机电压或者是由待机转换出来的那些电压有无短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