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40联想一体机RGB闪不亮

楼主(2016-02-29):
c340联想一体机RGB闪不亮。主板CIH61S1

网友:
独立显卡 的是吧  改成集贤吧   网上有个320的改集贤

网友:
RGB闪不亮是什么意思?能否讲清楚一点?

网友:
可以改吗  没试过

网友:
rgb闪 是不是logo过后的闪啊

网友:
看一下电流的变化再具体判断

网友:
换了BIOS用了2周又老问题

网友:
找出问题了吗

网友:
我也有台,可不可能是线屏出问题

网友(2016-04-06):
我也遇到一台  楼主最后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