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 - M LX挡D1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29):
新手发帖,老鸟勿喷
华硕P5G41C - M LX
故障现象:不亮,诊断卡挡D1 88
看到挡D开头的代码,习惯性的会去换内存、放电,故障依旧。插上SPEAK喇叭,无任何报警。拔掉内存,代码依旧,无报警。到这儿感觉根本没到认内存那一步。
好吧,既然是挡D开头的代码,那就先查内存工作条件
1、内存主供电:1.5V  这板子是DDR2 3 通用的板子,插得是DDR2的打值卡,第一反应应该是1.8V的,这个电压有点疑问,因为有的华硕板子要插内存电压才正常,暂时放着
2、SPD3.3V 正常
3、SMBCLK 0.6V  不正常
4、SMBDATA0.1V  不正常,看来问题就在这了
图纸,只有点位图

内存SMB 通过Q1Q2 与南桥和时钟连接,由12V开启,实测控制极只有3V,电阻另一头12V正常,取下12VG极之间电阻,测量阻值正常。其他上拉电阻和上级电压也都正常,到这里也没什么好再测得了,直接取下Q1Q2

再测SMB都恢复正常的3.3V,原控制极焊盘处也恢复11.8V,都正常了。装CPU,内存上电,诊断卡跑过D1,挡E0,报警。这也难怪,这两个管子拿掉之后,南桥读不到内存信息,自然不认内存。直接拆两个三极管装上,呵呵,挡98了,连E0都不到。仔细看点位图发现,Q1Q22N7002N沟道MOS管,找了一圈没找到可替换的元件,突发奇想拆了两个CPU下管用线连着焊上去,当然啦,只是试试玩玩的,就算可以也是不行的,多丑。结果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哈哈。Q1Q212V控制导通,心一横不管时序了,直接把DS极连起来。

上电直接点亮了,装系统测试都正常,难道装着两个管子就是传说中的多此一举?希望老鸟给指点一二。至此修复。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连线,会返修的,

网友:
感觉这里故障q1和q2损坏可能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连线,会返修的,

是的,这样做容易引起烧内存

网友:
一般经过这种管子转接的是可以拆掉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样做容易引起烧内存

我修的是直连是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的,这两个是信号不可能出现烧内存的情况

网友:
掉咋天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