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S 版号JE40 HR MB 10267-4不显示

楼主(2016-02-29):
宏基4750S 版号JE40 HR MB 10267-4不显示。开机上电电流到1.1A左右掉电重起。如些循环。不装内存电流1A左右不掉电。但CPU供电有一组管子很热,换了也是很热。BIOS已刷。 请路过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还是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进水情况啊?把CPU供电芯片还有另外一组管子也换了

网友:
没有进水,CPU供电IC没得换

网友:
一个电阻坏了.2R2的.不上内存电流0.8A左右.

网友:
查看CPU借电条件。BIOS,PCH的25M时钟,

网友:
电阻坏了,就是不好修

网友:
赞一个,不错

优秀妞妞 -2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
CPU上下管发热我遇到过是,缺电压,好像是线性电压,1.1不显示要不就加焊一下显卡了,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还有主板电池不够电,看看南桥背面有腐蚀的吗

网友:
精修啊 ,学习了  ,,

优秀妞妞 -2 拜托看看题目,人家是来求助的

网友A:
管子发烫是不是BOOT自举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发烫是不是BOOT自举不足啊

就是那个自举坏了

网友:
应该是反馈信号把,,这个电阻

网友:
你的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这个看情况了,,,,烫就不正常

网友:
滤波不行吧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这个2r2开路,那么此组cpu供电管会有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2r2开路,那么此组cpu供电管会有输出吗

发热很大,G板压低一点

网友:
boot自举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大师能给讲讲不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CPU供电一套换掉呀

网友:
这个问题很特别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