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这个笔记本的EC带不带程序

楼主(2016-02-29):
求助大神,DELL 15R-5521这个笔记本的EC带不带程序,EC型号是KB9012QF A3 这个EC按说是带程序的,可是这个笔记本板子上又有EC的BIOS芯片跟桥的BIOS芯片,板上带了两个BIOS芯片,那这个本本EC还带程序不?如果带程序了,请教,为什么板上又多了一个EC BIOS芯片,这个芯片的程序是什么作用呢?如果要刷程序,是刷EC里的程序还是刷边上的BIOS芯片的程序呢?

网友A:
如果外面带了EC BIOS,那可以换个EC试一下就知道了,刷哪个BIOS就要看你的机器具体是什么问题,一般不上电的刷EC的,上电之后刷南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面带了EC BIOS,那可以换个EC试一下就知道了,刷哪个BIOS就要看你的机器具体是什么问题,一般不上电 ...

这机子,冷机经常不通电,待机正常,把EC微热一下就可以正常触发进系统,然后可以很久都正常,放那一晚上又不触发了,把EC再热一下就又可以正常启动,我感觉跟BIOS关系不大,所以考虑换一个EC试下,可是就不是不清楚这个EC是否带程序了,这个EC的型号应该是带程序的,可是主板上又外加了一个EC BIOS芯片

网友:
EC本书应该是不带 刷旁边的 其实EC就是个单片机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 加焊试过没呢?加热就可以说不过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冷机经常不通电,待机正常,把EC微热一下就可以正常触发进系统,然后可以很久都正常,放那一晚上 ...

不要再怀疑了,直接换一个吧,如果它内置程序的,那么换了新的EC上去肯定不行,那就要刷程序进去,如果它不带程序,那么换了,不好,起码故障也不会变,这样你还懂得了,这个机器的EC究竟有无程序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