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470 不出CPU的讨论

楼主(2016-02-29):
芯片是95831,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并且摘掉连接24脚的电阻能出电压,我看了一下贴子的时序好奇怪,明天在步骤15,说芯片得到NO,VDD发出CPU_VCORE,   又在步骤18说芯片得到ON,VIN信号才产生CPU_VCORE,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VIN产生之前是要得到芯片的PG信号的,实测芯片没有7脚没有输出PG信号,我想问,PG信号是在15步产生的,还是在18步才产生的,如果在18产生,那么VIN肯定会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不出CPU电压,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6-04-02):
       io的121交没电 vr-on就没电换io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