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INSPIRON 17 7737

楼主(2016-02-29):
戴尔 DELL INSPIRON 17 7737 网断了一根针 淘也淘不到求大神们支招
戴尔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网口?1可以买这个料版 拆 2.可以单独换断的针

网友:
料板上找不到吗

网友:
能不能补一根,只是困难点,

网友:
我觉得 版主说的第2个方法可行,省钱

网友:
可以买料板最好了。

网友:
找料板拆个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一根针要换主板啊,找个接口换不就行了吗?不会不懂的怎么换吧?

网友:
有些网口很难找的 找不到就让客户用USB网口就好了

网友:
直接买个USB网卡机可以了啊

网友:
找个网卡 拆一个针

网友:
找个一样的网卡换上

网友:
买个料板最快 不用改很累

网友:
主板上改下线 比较完美

网友:
有这板的BIOS??

网友:
这样网卡接口一抓一大把,小问题

网友:
有些确实找不到单独的网口,要不就让客户换个USB网卡好了。

网友:
超级简单好不好,第6根调到其它不用的,把网线水晶头再改下完事

网友:
料板上应该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