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2-29):
去年修的机器,刚从手机里翻出照片
接机插电源,无待机。。。

拆机,习惯性的打一下公共点对地阻值,发现公共点0欧姆,无奈采用烧机大法。
发现CPU供电电路的铁壳mos管发烫。

更换铁壳mos管,成功修复此机。

网友A:
简单明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楼主。烧鸡大法。是接在公共点吗。设置成几V的

网友:
芯片没烧吗

网友C:
是啊,说一下 烧鸡电压和 电流是多少

网友D:
乌龟壳就是容易短路啊

网友E:
应该是龟壳上管吧?烧的时候CPU拆下来没有?没有的话烧鸡可是很危险的哈

网友F:
看来铁壳管子很喜欢坏

网友G:
这个是捡了钱的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烧鸡大法。是接在公共点吗。设置成几V的

接在公共点,5V以下,3-5V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说一下 烧鸡电压和 电流是多少

电流限制3A,电压3-5V

网友:
现在公共点短路都是分分钟秒杀

网友:
修好就是金钱

网友:
简单明了,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方法常 用,有低电压好些

网友H:
索尼的机器,还是有点难修的,只能说你运气不错.

网友H:
还是给个赞吧....

网友I:
这样会不会烫到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推荐?

网友J:
sony 没有待机基本就是19后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sony 没有待机基本就是19后继有短路

对 遇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会不会烫到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推荐?

只能用烧机 难道一个个拆 太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给个赞吧....

不要在 严管版块这样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索尼的机器,还是有点难修的,只能说你运气不错.

哈哈  确实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明了,谢谢楼主分享

不要打擦边球好吗

网友:
没有 铁壳mos管 我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龟壳上管吧?烧的时候CPU拆下来没有?没有的话烧鸡可是很危险的哈

当然得拆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铁壳管子很喜欢坏

对 特别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乌龟壳就是容易短路啊

属于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嗯 不错 学习了 ,

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捡了钱的维修了

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L:
这机器修过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器修过很多了

哦哦 有通病吧

网友:
SONY的经常短路会出现无待机的情况

网友:
这个怎么烧的啊,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