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6C 板号K56CM 卡LOGO快速维修 附BIOS

楼主(2016-02-29):
      今天接到一家电脑公司送修的一台  华硕A56C,  描述故障;卡LOGO, 已经换了内存和硬盘无果。客户走后接上可调电源开机果然是卡LOGO而且不进BIOS,看电流一动不动,死机一样。于是拆机,板号是K56CM  R2.0   SLJ8E芯片组板载CPU 独显的机子。

于是先拆了触摸和键盘,开机故障依旧;接着再看USB口的针没有发现碰地,测USB的3根阻值基本正常;再拆下无线网卡,这样就是裸板了,开机故障还是卡LOGO。打开自己电脑查看有没有这个BIOS程序,记得这个机子去年有原机备份,于是刷BIOS

        再次开机显示LOGO后由于没有装硬盘就自动进入BIOS啦。也不会有开机后亮机慢的问题,再装上硬盘进系统发现有线网卡也没有叹号(这一点不像华硕K42J系列),插上网线就可以直接上网了,心里那个爽啊,于是给电脑公司报价搞定

最后附上BIOS,绝对好用!!!!!!!!!!!!!

华硕A56C贴K56CM版本207板号K56CM R2.0-SLJ8E板载U独显.rar

网友:
技术不错,我试一试你的BIOS

网友:
工作台干净整洁,赞一个

网友:
卡LOGO 也会是BISO问题

网友:
有图有真相的帖子就是好,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哦

网友:
出现卡LOGO  一般先排外置设备再刷BIOS

网友A: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显卡呢, 我需要到的是K56CM REV 2.0 N14P-GE-OP-A2 BIOS ,跟你一样的吗,不同显卡 BIOS可能不能用。

网友B:
asus型号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点晕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显卡呢, 我需要到的是K56CM REV 2.0 N14P-GE-OP-A2 BIOS ,跟你一样的吗,不同显卡 BIOS可 ...

我的BIOS就是K56CM REV2.0的,是板载CPU的,显卡型号应该是和你这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型号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点晕晕的

呵呵,华硕的要注意贴纸型号

网友:
bios问题,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 论坛上下了几个都不行  你的完美亮机

网友:
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哦

网友:
要是我修,估计会绕一大圈

网友:
修华硕的机子最怕的就是涮完BIOS或做完桥后各种风扇狂转,网卡驱动有叹号

网友C:
楼主你墙上贴的是什么图纸

网友:
是BIOS引起的问题

网友:
bios解决问题 赚钱来的快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的多

网友:
ASUS的BIOS坏的确实是多!

网友:
华硕的机器实在不敢恭维啊

网友:
好像也修道过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大神  好帖子 我下载了3个都不行  有图有真像啊。一刷马上亮机

网友:
论坛上下了几个都不行  你的完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墙上贴的是什么图纸

我贴的是几大代工厂的上电时序

网友:
哦,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
墙上的宝典。我这只有台面一个字,非常乱。

网友:
我下载一次怎么扣了两次下载分

网友:
bios还会引起卡logo,长知识了

网友D:
还没有修到BIOS坏导致卡LOGO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修到BIOS坏导致卡LOGO的故障

呵呵修多了就会碰到了

网友:
Asus cuando se cambia el BIOS por lo general se demora en aparecer logo,me a tocado editarla o conseguirla en foros donde especifiquen que targeta grafica posee...

网友:
bios问题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