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 进系统蓝屏或重启。

楼主(2016-02-29):
接一台华硕,进系统卡在首次安装 然后重启了。反复如此。。
这种故障第一反应可能是滤波问题。
操起示波器。狂点。
CPU供电 有点毛刺。然后。。
外接一个电容。增加容量。抓个波
挺漂亮的吧。呵呵
然后装个系统试试
这样故障判断出来了,有人说你那个电解电容那么大能装下去吗
难道非要装它吗。原板上的是3个220电容。。换成3个470 就OK了

网友:
那么点毛刺都影响 真不行啊

网友:
会波波就是厉害啊

网友:
遇见这种情况 ,不会示波器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
没想到那么一点不良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学习了   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网友:
哈哈,最后那段话带点幽默性,维修的时候思路还是要灵活一点

网友:
波抓的可以  一抓阄中  。。

网友:
的确 牛  波波 用的非常好

网友:
这技术没的说真好、

网友A:
真是CPU供电滤波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CPU供电滤波问题?解决了?

是的解决了

网友:
这个我前几天刚发个贴子 也是这么修的

网友:
牛,精彩!佩服!

网友:
我的  修了好久  还没有好   所有电压都有   就是  内存 排阻无波   。接不接  内存    开机都跑0.8  不显示  请教各位  大师